楼主(2006-08-27):
我需要一个输入AC220V,输出DC5V的电路图,要具体数据,同时要一个断电后自动延时5分钟的电路,要具体数据.求教各位大虾!!谢谢啦!!!
--我用了一个光控开关电路,想把它的功能扩展一下,因此加了AMN1热释电传感器带继电器电路,同时也想加一个断电延时大约5分钟的电路,望大虾们帮忙!!谢谢了!!

网友A:
1,(我需要一个输入AC220V,输出DC5V的电路图,要具体数据,同时要一个断电后自动延时5分钟的电路,要具体数据.求教各位大虾!!谢谢啦!!!)
你需要电路图,应该你提出要求数据!即负载电流=?1A,还是10A等.
断电后自动延时5分钟的电路,问法不确切.断电后没有电源怎麽延时?应该是断电后在电源恢复时自动延时5分钟接通电路.如果你是准备在断电后自动延时5分钟再关闭负载的话,应该准备后备电源才行.
2,(--我用了一个光控开关电路,想把它的功能扩展一下,因此加了AMN1热释电传感器带继电器电路,同时也想加一个断电延时大约5分钟的电路,望大虾们帮忙!!谢谢了!!)
改天抽空再回答你.

楼主:
谢谢大虾指点,是AMN1热释电传感器带继电器电路断开后,光控开关电路延时工作5分钟后再停止.谢谢指正!!!

网友A:
参考电路已经发至你的邮箱.

网友B:
也发给我一份看看吧

网友A:
[老信转载]热释电人体感应开关
广西 唐艺荣

本文介绍一款简单有趣的遥控电路--热释电人体感应开关。利用人体发出的红外线,通过热释红外传感器的接收、放大形成具有一定电压幅度的控制信号。利用这一控制信号去触发可控硅使其导通,就可制作成具有自动控制功能的电灯开关。当有人来时,电灯自动点亮,人走后电灯自动熄灭。电路见图,非常适合电子爱好者制作。

工作原理

该电路由热释红外线感与菲涅尔透镜组成的红外探测信号输入电路、一级低通同相放大器ICa、一级低通反相放大器ICb、一级电压比较其ICc、一级单稳态延时器ICd、双向可控硅及其触发电路VT组成。元件C10、C11、VD2、VD3和DW组成电容降压式半波整流,输出6V电源给控制电路供电。ICa和ICb组成两极低频放大器,两极的总增益等于每级增益的乘积,按途中所标R、C的数值,它们的带宽为1.5~16.5Hz。

ICc组成电压比较器,R10、R11分压所得3.5V电压作为ICc⑩脚的输入电压,即参考电压。当ICb输出的信号电压大于参考电压3.9V时,ICc的⑧脚输出低电平。此低电平通过VD1加至ICd的同相端⑤脚,使ICd的⑦脚输出低电平,这一低电平通过R12加至VT1的基极,使其导通,流过VT1的电流在R14上形成的电压将双向可控硅触发,使其导通,从而接通电灯的电源,电灯点亮。

为了使电路仅在黑夜间被触发,在ICc的输入端⑨脚接入了光敏电阻Rg。该电阻在白天由于受光的照射,其阻值不大于10KΩ。因此,ICb输出的高电平经R9与R8分压后,其电压值总是小于参考电压,这就使得ICc的输出端一直保持高电平。可控硅VS不会被触发。

ICd和RP1、C9组成单稳态延时电路。平时ICd的反相输出端⑥脚通过R10、R11被分压在3.9V,而同相输入端⑤脚则由于电源经RP1向C9充电而使其保持在接近电源电压6V的状态,这就使ICd的输出端⑦脚保持高电平。

当有传感信号电压使ICc的输出端⑧脚变为低电平时,电容C9放电。当放电使C9的正极电压低于参考电压3.9V时,ICd的⑦脚输出低电平并通过VT1将双向右控硅触发导通。

当传感器输出信号电压消失后,ICc的⑧脚恢复高电平,VD1截止,电源通过RP1向C9充电。当充电使C9的正极电压升至大于3.9V时,单稳态电路的暂稳态结束,ICd的⑦脚恢复高电平,VT1截止,VS关断,电灯灭。由于充电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当人离去时电灯并不立即熄灭,而且延时一段时间后熄灭。

网友A:
热释电人体感应开关 原理图
不好发.

网友A:
热释电人体感应开关
再试试.

网友A:
热释电人体感应开关 原理图
引用 网友A:
热释电人体感应开关 原理图

网友A:
220VAC/12VDC电路图

网友A:
220VAC/5VDC电路图

网友C:
我很佩服你老信你对弱电有这么高的理解

网友D:
能给我发一份吗? 信老师我看到你好多的方案了,谢谢!邮箱goodzhoujian@163.com

网友A:
都在这里了!

网友D:
我想问问您,我在其它电路图看到了一个代码为SCR的元件,可以告诉我它是个什么东西吗?

网友A:
SCR是单向可控硅的代号.
BCR是双向可控硅的代号.

网友E:
老信,也给我一份输入220,输出DC5的,电路图

网友A:
小马马:图纸已经在这里了.
如果还要,告诉邮箱地址.

网友E:
老信,贴在论坛的图,看不清,请再发给我。谢谢。邮箱,MK08440562@sina.com

网友A:
MK08440562@sina.com
小马马,已经发出.

网友E:
老信真是好,谢谢你。以后有问题请多多指教

网友F(2006-11-17):
老信师傅,也发我油箱一下哦
kis5671@163.com
    急需一个电路要求220v交流转5v直流的, 最好没干扰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F:
kis5671@163.com
     急需一个电路要求220v交流转5v直流的, 最好没干扰
谢谢!!!!
将前面的图纸点击打开后,另存为一个新文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