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7):
那位做过三菱温度PID控制呀。我看手册上例子,但是有些总不能明白。现在要做个有几路PID控制的程序,但是做出来总有些地方不行。不知那位有没有成功的三菱PID的实例。能不能发给我参考一下呀。急。。。。。。。。。。。。。。。。。。。呀。
发邮箱 f_h_y@126.com
qq:356932348
                         都行。

楼主:
怎么没有人出来顶一下呀。高手们出来发发言啊!!急啊.....................

网友A:
手册上的例子应该没错呀(我以前看过).我现在做十八路温控都可以
只是要注意其中的寄存器地址不要重复,还有手册上好像是自整定的例子吧,把自整定的项目去掉就差不多了.
启动前把输出上下限\P.I.D值要设定(非增益,因为其它归零就可以了)\偏差作用范围要设定.
还要注意PID启动前把动态参数归零

其实这些东西还是要靠实践呀,多试几次吧,这样会终身受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