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7):
大家好。 我是井下电工,后天要考高级工了,有一题就是“电动机的常见故障和处理方法”我在书上找了下。牵扯的内容太多了。足足有两张纸,大家有没有精简点的答案啊!!请及时帮忙啊。后天就要考了。呵呵。

网友A:
平时多背,多多学!

楼主:
晕啊。只有死记硬背了。 哈哈

网友B:
把你找到内容,在缩短点在结合自身的经验,应该就差不多了

网友C:
要精简点的答案的没有!因为关于电机的知识太多了,你的几页还嫌多那你就别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精简点的答案的没有!因为关于电机的知识太多了,你的几页还嫌多那你就别考了!
关键是考试的时候,简答题就那一点点空,你也写不了多少啊。

网友D:
呵呵,简单的说常见故障就是电机不转了,解决的方法就是电源没有问题?接线没有问题的话就换新的!(开个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