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楼主(2006-08-27):
请问哪位高工
怎么把继电器输出的plc改为晶体管输出?

网友A:
PLC输出端通常有3种型式,继电器型,有接点型,用于交直流负载,晶体管型,无接点,用于直流负载,双向可控硅型,无接点型,用交流负载,不知楼上兄弟改输出型式是何用意,是不是真有必要.

网友B:
为什麽要改?
晶体管输出还是要带继电器的.有必要吗?

网友C:
如果口袋富有的话,加个模块*EYT
再则把PLC的输出继电器拆掉,有4个脚.两个挨的近些的是电源及控制端,另两个是输出.根据此原理加装三极管,要降压,因为PLC内用24V电压.

楼主(2007-03-03):
谢谢各位!
好久没上网,小第已经告定了,在一个坏的PLC里拆一个晶体管装上即可!目的是用来控制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