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8-27):
请高手指教:我用omron v5.0软件与一台cpm2a-60cdr联机,但怎么也建立不了联接.原因为何?

网友A:
连不上有几种原因:
1.电缆问题
2.CX-P软件设置问题
3.CPM2A硬件设置问题
4.计算机通讯端口问题,或者PLC硬件问题。以上问题请一一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