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7):
在下载程序时通讯提示是端口无法打开否是被另一个程序占用
没有别的程序运行呢
求助 如何解决呢

网友A:
换台鸡试一下

网友B:
重新启动一次机器

网友C:
不用重新启动了,如果是被其它程序点用的话,关闭其程序或用其它方法关闭串口就是了.
如果是串口坏了就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