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7):
一台125KW绕线转子电动机,定子AC380v,240A。在电网电压360v左右时空载运转,三相电流
不平衡,分别为93A,83A,100A,而此时三相相电压分别是221V,217V,223V。请问这种情
况是否正常?三相电流不平衡会烧电机吗?

网友A:
用双臂电桥测量转子引出端子的电阻看看.
可能是A,B相引出线至端子间的接触电阻变大所致.特别注意铜线鼻的检查!

网友B:
同意老信的说法

楼主:
有道理,非常感谢。
不过又有问题了,今天那台125KW的电动机转子滑环烧了,刚换上的新电机阿,会不会因为电刷接触不良?和起动电阻有关吗?因为新换了电机但是起动电阻还是用原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道理,非常感谢。
不过又有问题了,今天那台125KW的电动机转子滑环烧了,刚换上的新电机阿,会不会因为电刷接触不良?和起动电阻有关吗?因为新换了电机但是起动电阻还是用原来的。
有这方面的因素.再检查后再说!

网友C:
三相电流的误差不能超过10%,我想这时电机电流的不平行是跟电源电压的关.因你电压也不平行!如果转子回路有接触不良这时定子电流是会摆动的!电机起动后起动电阻还有用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台125KW绕线转子电动机,定子AC380v,240A。在电网电压360v左右时空载运转,三相电流
不平衡,分别为93A,83A,100A,而此时三相相电压分别是221V,217V,223V。请问这种情
况是否正常?三相电流不平衡会烧电机吗?
  先用老信的办法查一查.这么大电流.虚接处会发热.变色的.重点看触头.
 但据你述应应怀疑气隙不均.你查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