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7):
众所周知变频器是节电产品,可是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凡是有好的一面,就有不好的一面,大家可以各抒己见,发表一下这方面的意见,也不见得是件坏事,也许变频器生产商从中得到启示,对变频器进行改进呢?

网友A:
变频器本身就耗电  怎样能达到最佳效果
快乐的人有两种:
一种是真正了解人生,把一切都看做值得欣赏和宽容的人.
一种是热爱生活,不懂烦恼为何物的人.

网友B:
变频器可以省电这是不可磨灭的事实,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节电40%以上,但是某些情况还会比不接变频器浪费!
     变频器是通过轻负载降压实现节能的,拖动转距负载由于转速没有多大变化,即便是降低电压,也不会很多,所以节能很微弱,但是用在风机环境就不同了,当需要较小的风量时刻,电机会降低速度,我们知道风机的耗能跟转速的1.7次方成正比,所以电机的转距会急剧下降,节能效果明显。如果我们用在油井上,就会因为在返程使用制动电阻白白浪费很多电能反而更废电。
  在博客里有详细的解释!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shadowhao&id=9453

网友C:
在启动电流小,力矩大,也就是说输出下时省电

网友D:
汗,你说的是马克思的辩证法吧??跟爱因斯坦有嘛关系啊

节能似乎只体现在泵,风机等通过节流件控制方面,其它应用主要是其控制功能,能有效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使某些设备小型化,标准化。
有些情况还有价格优势,中小功率下相比于直流调速而言

网友E:
现在终于知道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什么意思了,
有好的一面就有坏的一面,果然是相对论,怕这个相对论是你发明的而不是爱因斯坦发明的吧

网友F:
由流体力学理论可知,大部分流体传输设备(如离心式水泵、风机等)的输出流量Q与其转速n成正比;输出压力P(扬程)与其转速n的平方成正比;输出功率N与其转速n的三次方成正比,用数学公式可表示为:
Q = K1 × n
P = K2 × n2
N = Q × P = K3 × n3    (K1、 K2 、K3为比例常数)
由上述原理可知,降低水泵的转速,水泵的输出功率就可以下降更多。如将电机的供电频率由50Hz降为40Hz,则理论上,低频40Hz与高频50Hz的输出功率之比为(40/50)3=0.512。
  当负载变化时,节电率大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