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7):
我遇到一个YBP变频电动机,它有三根变频输入线,三根三相电源输入线。还有两根好像是温度传感信号线。哪位师傅知道原理呀?谢谢!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不可能吧!

网友A:
这不像是变频电动机吧,好像是直流调速电动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遇到一个YBP变频电动机,它有三根变频输入线,三根三相电源输入线。还有两根好像是温度传感信号线。哪位师傅知道原理呀?谢谢!
三根三相电源输入线是冷却风机的电源线.
三根变频输入线.
两根是温度检测开关.

楼主:
老信你好!三根三相电源线是冷却风机的电源线?调频电动机里面还有一个冷却电机?难道它不是和普通的电机一样是靠本身的风扇冷却吗?

网友B:
它不是和普通的电机一样是靠本身的风扇冷却!
专用的冷却风机!

网友C(2010-05-29):
老信说的对,我们厂用的变频电机全部是ABB的,不过线路非常明显:电机主回路3根,冷却风机主回路3根,热敏电阻保护线2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