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8):
用变频一拖二是怎么实现的啊
所带二太电机速度也不一样怎么样实现啊!你们呢都用那一种变频啊 ?
有方案么?请帮一下忙了!

网友A:
两台相同的电机且工况要求也相同时,采用一拖二的方法比较可行!但需分别增加过流保护.
速度不同要求时,就用两台变频器.

网友B:
用变频一拖二基本用在恒压供水控制系统中。

网友C:
两台电机 如果相同 应用的场合相同  只要速度相同 一般情况没有问题 多加几台电机一样可以运行.我曾做过一台变频器带13台电机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