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8):
我厂的设备是表面处理机来的,如果前面拉得多了就会把凹下去的部分也会有
色,所以想用到张力控制器经PLC再到变频器来控制。不知要怎样才能实现??????

楼主:
哪位指教指教???????????

网友A:
你说的是印刷机吧

楼主:
是皮革表面压花处理机来的。

楼主:
各位!急呀!!!!!指教一下嘛!!!!!!!!

网友B:
我们用三菱的40MTA控制双电机做张力控制,就是用SA和SN(0~±5V)输入到PLC中去控制就可以了,还有一种就是直接送到变频器中进行PID控制(那样就是用ACO和TMO端口输出的信号了,他的信号就是张力传感器滤波后的信号,)

网友C:
直接用张力控制器信号输入变频器,不需要通过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