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8):
各位大虾,小弟是刚入门的电工学习者,重点,要点在哪啊,
   谢了,

网友A:
我也是一个学习者 呵呵
     本人经验  书本的理论很重要  用它来武装我们的头脑   实际的经验更重要 用它来武装我们的双手   平时的时候多看点书  多多的注意平时的积累  动手的时候 要大胆细心  但要注意安全
呵呵  遇到问题多多问一下为什么就好了 最好找一个好一点的论坛 论坛里的人很多 什么层面的人都有 对你应该一定的帮助的 本论坛就有不少好的文章 可以仔细的看看对你一定会有很好的帮助的 仅个人意见呵呵
      重点和要点 我认为 一个天才不经过努力不会成功 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

网友B:
学电先学会保护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