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8):
各位大虾,我是电路初学者,希望大家多多指点!

     我用单相整流模块对125电压进行整流,根据整流原理125V*0.9=112。5V
但整流后有个虚压185V,接上电感性负载后为110V左右,请问下:为什么有个虚压?

网友A:
由于分布电容的影响,在空载时的电压为125√2=176.75V.

网友B:
非分布电容的影响,是滤波电容造成的!!!

网友C:
整流得到的直流电压和电池电压都有虚高,要接负载才量得准。开关电源好象就没有了,修过的几个电源都与标称值非常接近。如果说是由于滤波电容,那么电池电压虚高又作何解释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分布电容的影响,是滤波电容造成的!!!
楼主的直流电源是不带滤波电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