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8):
使用300做DP主战,ET200B作为DP从战,主、从站之间距离比较远,有可能会出现通讯中断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ET200就不能独立运行,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把ET200B换成S7 200是不是好些,即使总线通讯中断,仍然能够独立运行。
从这个角度使用S7 200是不是相对安全

网友A:
加中继器就可以

网友B:
现在可以用IM177啦

楼主:
我意思是如果PROFIBUS总线出现故障,分布式I/O不能独立运行会造成系统部分瘫痪.是不是存在这样的隐患.
ET200B西门子好象没有现货,需要订做,供货周期比较长
是不是有类似功能的I/O模块型ET200型号(比如ET200eco),
不太了解供货使用情况,西门子代理解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