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测液氮物位

楼主(2006-08-28):
向各位大侠求助,测量液氮物位,密封柱形罐,温度零下180左右,压力大概常压吧。谢谢各位了。

楼主:
??????各位高人,是不是我求助的问题太不值一屑?我不知道什么样的仪表能满足这个工况!

网友A:
请找我ping@suffice.com.cn,我们可以提供非接触的传感器给你们解决液位测试
  供应英国城市技术(CITY)高性能的气体传感器

网友B:
可用超声波的,安装在罐体上就可以了

网友C:
苏仪集团--红光仪表厂
卢工!!
    你好!液氮须在低温高压的环境中存在,所以对测量的仪表要求较高,一般的仪表不能同时满足这样的条件,建议你使用(射频导纳物位仪).它 的特点是不受温度,压力的影响!这样的环境我们处理过,所以有这方面的经验,和大家共享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找我ping@suffice.com.cn,我们可以提供非接触的传感器给你们解决液位测试
超声波估计是不行的吧,这里面存在着气液两相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用超声波的,安装在罐体上就可以了
谢谢,您的这个方法不错,能否介绍一下用什么品牌的产品比较合适,罐子比较高,这个方法可能还是有点局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用超声波的,安装在罐体上就可以了
超声波估计是不行的吧,这里面存在着气液两相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卢工!!
     你好!液氮须在低温高压的环境中存在,所以对测量的仪表要求较高,一般的仪表不能同时满足这样的条件,建议你使用(射频导纳物位仪).它 的特点是不受温度,压力的影响!这样的环境我们处理过,所以有这方面的经验,和大家共享
很感谢您的方法,谢谢,您的这个方法不错,能否介绍一下用什么品牌的产品比较合适,但是罐子比较高,这个方法可能还是有点局限。

,

网友D:
物位专家:
         你们在电厂和焦化厂方面的射频物位,使用的情况怎么样?有这方面的客户反馈信函吗?

网友E:
低温设备厂都是采用做管路
然后用差压方式测的
我们跟很多低温设备厂配套的

网友F:
建议你和牛津仪器超导部联系. www.oichina.cn对于液氮液氦都能测量

网友F:
oichina.cn,超导部能解决你的方案

网友E:
差压液位
或者专用电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