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8):
我是做水处理的,对电很菜,前面我公司的产品的电路都是通过时间续电器等来实现控制的,故障比较高还很占位置,其实需要控制的就是1或2个泵,几个电磁阀,一两块电导率仪,高低压开关和几个状态显示灯(有的配水位开关).我有几个问题就是
一.你们说的单机片是否就能代替我现在的控制电路.
二.在价格上贵吗?
三.380v和220v的电路都行吗?
四.控制程序是可变的吗?
五.在那里咨询或购买?

希望知道的朋友告诉我,谢谢.

楼主:
知道的大哥请劳驾回贴啊,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用PLC可以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PLC可以实现。

网友C:
单片机也可

网友D:
用单片机可以不过你要说明你要控制的具体内容才行,用PLC也行不过贵了点!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啊.
     控制对象:增压泵1个,高压泵1个,电磁阀2个,高压开关1个,低压开关1个,电导率仪2个,电源开关1个,增压泵开关1个,高压泵开关1个,冲洗指示灯1个,运行指示灯1个,无水指示灯1个.
     控制目的:打开电源开关(在任何情况下关闭开关全部系统都被关闭)这时电磁阀a(长关的)被打开,水压力使低压开关(长开的)闭和,再打开增压泵,然后打开高压泵,这时电磁阀b(长关的)被打开,同时冲洗指示灯亮,30-60秒后电磁阀b关闭,冲洗指示灯灭,运行指示灯亮,无水指示灯在当水压力无法使低压开关闭和时亮,低压开关的条件在达不到时自动关闭增压泵和高压泵,在达到时,全套系统回到运行状态,(有水位开关的系统,水位开关的控制目的和低压开关一样,只是条件不同).高压开关(长闭和的长开的也行)在触发条件达到时候则2个泵全部停止工作并且不在重新自动开启.30-60秒的哪个冲洗过程要求是在连续停机一定时间(12小时以上)后系统再次运行时候才被再次执行和在电源开关被重新打开时候才执行.电导率表要求供给220v电源就可以了,有没有开关单独控制都行.
     有的时候系统必须使用380v的电源,全套系统一般都在5kw以下.

网友C:
很简单的控制,2051就足够

网友A:
weiwei00:
 能说详细一点吗?我想学习单片机。

网友E:
用单片机完全可以完成控制,但是用PLC更简单更方便,但是价格高些.要看你们公司的性质和规模了,要是条件允许这样的控制继电器,电磁阀这些还是用PLC要好一些.单片机就是便宜,可以要是有故障了就麻烦了!!

网友F:
我建议用plc,最起码不用考虑抗干扰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解答.
还有就是我厂的接近开关老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灌装机上的,空气湿度很大,但是那种开关是填充封闭的啊.还请有经验着帮我分析一下,是不是质量太烂,买的是35元一个的.

网友G:
可以用变频器啊,聊城广友变频器公司有

网友H:
单片机不会便宜到哪去。性价比远不如PLC

网友I(2006-09-29):
楼上说的对,这的看你公司的状况,有钱就用PLC

网友I:
引用 网友A:
weiwei00:
  能说详细一点吗?我想学习单片机。
  谢谢。

网友J:
单片机网站:WWW.C8051F.COM单片机网站,上面有许多资料,希望对你有用
------------------------------
QQ382764682
MSN:NO1NIU@126.COM

网友K:
用单片机比较好,电路设计上可以改改,程序里做些改动就可以了。故障率很低。通过二级驱动就可以。

网友L:
我想学习单片机,不知好不好学,听说很难的,我不知道,请懂的朋友告诉我一下,要是能学会的话我就学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我想学习单片机,不知好不好学,听说很难的,我不知道,请懂的朋友告诉我一下,要是能学会的话我就学了

肯定能够学会的啦,学不会怎么会有那么多人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