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编程

楼主(2006-08-28):
用STEP7的FC105块处理4-20MA的信号。输入用PIW384,他的数据类型应该是什么啊?INT 还是WORD。?用WORD时说错误。请老师门指教。。还有处理热阻信号呢?PT100的。

网友A:
是整数,你先把PIW384 用MOVE到MW*就可以啦。

网友B:
在符号表中定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