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8):
在应用过程中,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要等待一个信号,可是有时这个信号一直不来,我想等待一段时间后,机器人做另外的动作,不知道怎么可以实现,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2015-07-23):
可以这样,
计时器开启
等待信号
如果计时时间大于几秒就继续运行
不过不知道你这机器人做什么工作,
如果跳过这个信号会有什么安全隐患,还有信号的状态,交互什么的需要你想清楚

网友B(2016-03-10):
不清楚你是如何跟你的外部轴联动的,一般情况下机器人先到位等待外部轴到位信号,如果外部轴先到位机器人是受不到信号的,还有你要确认你指令里的count选择,会影响你机器人的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