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8-28):
电机上,,,,三角星接法  和Y接法的去别是什么啊?    谢谢。。

网友A:
启动的时候电流不一样,Y形的启动电流要低些,Y三角一般用在大功率的电机上面的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启动的时候电流不一样,Y形的启动电流要低些,Y三角一般用在大功率的电机上面的 .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