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电风扇

楼主(2006-08-28):
220V风扇的电容大小对风扇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影响风叶转动,可能需手动风叶帮助转动.或者就不转了

网友B:
电容大了,容易烧辅助线圈,也就启动线圈。
小了,启动困难,根据电机的启动力矩来算的,公式就得去问书了。
也不晓得我解释的对不对:)

网友C:
通常电容器的容量为1.2~1.5微法400V.
小了不容易启动.
大了最好不大于2微法.

网友D:
按100W3~5UF的容量!

网友E:
是这样的吧!
吊扇一般是2.5的

楼主:
o  谢谢,明白了

网友F:
电容容量大了以后,风扇的转速会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