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8):
最近给一个110V60Hz的电瓶充电器接了个电源(小日本的东西),标称的最高输出电压为28V60A,可打到最高档才测得20v,电源没有问题,觉得很奇怪因为电瓶是24V的,这样是否能充进电去?当时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接上电瓶再量电压变为25.3V,并且有40A的电流输出.觉得很奇怪,这是什么原因呢?百思不得其解,特向各位师傅请教!!!

网友A:
(最近给一个110V60Hz的电瓶充电器接了个电源(小日本的东西),标称的最高输出电压为28V60A,可打到最高档才测得20A,电源没有问题,)
20A电流是怎麽测量的?
用的什麽负载?
否则不好回答.

楼主:
充电器本身有电流表!
应该是20V,呵,那个打错了!

网友B:
可能在充电初期对电池放电并检测电压,如果电池合格就接通充电电路,你测量的时候没通过检测电路的检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能在充电初期对电池放电并检测电压,如果电池合格就接通充电电路,你测量的时候没通过检测电路的检测。
讲的有道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在充电初期对电池放电并检测电压,如果电池合格就接通充电电路,你测量的时候没通过检测电路的检测。

同意他的观点

楼主:
还有这种功能?长见识了,那再请问是如何实现的呢?

网友A:
功能比较完善的充电器在电瓶接入时,会自动检测电瓶的剩余电压,将检测到的剩余电压与内部的基准电压进行比较后,自动调节充电电流.
当未接入电瓶时,充电器的输出电压处于空载状态,此时电压比较高,与内部的基准电压比较后,自动限制输出电压,该充电器的空载限制电压为20V.
当接入电瓶时,充电器将检测到的剩余电压与内部的基准电压进行比较后,自动调节充电电流进行充电.当电瓶充满后,充电器将检测到的电瓶电压与内部的基准电压进行比较后,自动减小充电电流,直至停止充电.

网友A:
至于能不能自动放电,则看你的充电器有没有放电功能了.

楼主:
谢谢,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