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8):
西门子400cpu模块 EXTF灯常亮  BUS2F灯闪烁
是怎么回事呀 生产线还能正常开车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你CPU没有问题,网络也没有问题。放心用就好啦,
因为你的BUS2没有用所以才会那样。
解决方法:打开你的硬件组态在你的BUS2加新建一条PROFIBUS网,不要挂任何站,再保存,编译,下载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