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8):
请问:手接触零线,脚接触大地,会发生人体触电吗?分那些具体的情况

网友A:
要看电压是好高的,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触电的

楼主:
能说具体些吗?是家庭的220V

网友B:
在家只管试吧 没事

网友C:
220V的话可能会把你电到跳起来--------如果没穿鞋

网友D:
那要看零线接的牢不牢固,要是没和电网零线接牢固,哼哼。。。你试试呢!

网友E:
零线在三相负荷不平衡的情况下会引起中性点漂移,是带有一定电压的!严重的时候电压会达到和相线一样的电压。这样是很危险的!至于家里的照明线路一般负荷分配还是比较平衡的。当然零线是绝对不能断的,这时候的零线已经和相线一样了。。。。。。

网友F: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零线在三相负荷不平衡的情况下会引起中性点漂移,是带有一定电压的!严重的时候电压会达到和相线一样的电压。这样是很危险的!至于家里的照明线路一般负荷分配还是比较平衡的。当然零线是绝对不能断的,这时候的零线已经和相线一样了。。。。。。
绝对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