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9):
公司一条生产线上有两台西门子直流电机,用法有点特殊,两个电机的电枢是串在电路里,两个电机的励磁是并在一个电源上,两个共用一个调速器,现在其中一台电机坏了,暂时无法维修,我们想用两台国产的直流电机加西门子最新的直流调速器,怎么实现?关键是我们只知道一点简单的数据,电机是170VDC,电流35A,励磁电压是340VDC,其他调速器的参数都不知道了,现在如果替代的话怎么办啊?

网友A:
两个电机的电枢是串在电路里,170+170=340V,
励磁电压是340VDC
380V直接桥式整流后,380*0.9=342V.
一台调速器即可控制.
用两台国产的直流电机加西门子最新的直流调速器时,根据国产的直流电机的参数要求提供直流电源,选一个给定信号,同时驱动两台直流调速器.
给定信号为电压型时,同时输入两台直流调速器的电压给定端.
给定信号为电流型时,两台直流调速器的电流给定端串联接入.注意,两台直流调速器的电流给定端不能共地.

楼主:
太复杂了
看不懂
不过还是谢谢了
我们准备整体电气改造

网友B:
到底是整体电气改造?还是整体机电系统一起改造?还是只将两台电机和他们的控制系统改造?

整体电气改造。应该是指控制系统(电气控制系统)的整体改造;机电系统改造,指的应该是电机包括传动系和他们的控制系统通盘考虑的改造。

楼主到底是想怎么改造呢?

网友B:
电机的功率是多少?调速范围?额定转速?最高转速?

串联驱动的电机,主要是考虑他们的同步性能。改造也必须围绕此工艺来考虑。一个电机坏了,就推翻方案,重建?为什么不考虑替换电机的方案?可以在国内定制那台损坏的直流电机,用国产的置换他。经济、省事、快速、简单。呵呵,就像以前的总路线----多快好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