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热电偶问题

楼主(2006-08-29):
请问型号为WRE-621/I-400A250,E,M33×2中,“I-400A250”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表示热电偶的保护管的长度为400mm,固定法兰盘至端部的长度为250mm.

网友B:
还是老信明白,感谢。

网友C:
信老师!您错了!而且有一点离谱!如有不礼貌之处敬请原谅!

WRE-621/I-400A250,E,M33×2中,“I-400A250”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固定螺纹锥形热电偶,L=400×250 即总长为400mm,插深为250mm,  621/631/620/630系列是没有固定法兰形式的!

网友C:
补充说明一下:因621/631/620/630系列要求耐压≤30MPa,流速≤80m/s,而固定法兰形式是满足不了这一条件要求的,故没有法兰安装形式!

网友A:
是我的疏忽,应该是螺纹固定的.
谢谢你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