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8-29):
要求先开引风机,12秒 开鼓风机。停先停鼓风机,10秒后再停引风机机。所以找断电后接同的时间继电器。请帮助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求先开引风机,12秒 开鼓风机。停先停鼓风机,10秒后再停引风机机。所以找断电后接同的时间继电器。请帮助谢谢
注意错别字,否则会产生误会!
你是找断电后接通的时间继电器,只要选时间继电器的常闭输出点就行了.

网友B:
可能两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满足了,PLC内部有许多时间继电器的,编程也很简单的.

网友C:
就控制两个风机也用PLC太浪费了吧?!只用继电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