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9):
我们单位现在用一台深圳正弦22KW的变频器,可是接上电机之后,电机刚开始的时候一会正转,一会反转,到最后电机一点都不运行了。请叫各位高手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对,设置问题.

网友B:
重新自学习啊

网友C:
参数清零后重新设一下;

楼主:
我用同一台电机用另外一台同样的变频器,电机就能正常运转,而且两台变频器的参数我都没有改变,为什么一台能正常运行,而另外一台就不能正常运行,我想应该是变频器的问题,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D:
首先要看你的变频器是工作在什么模式下,如在程序模式,是程序设定的问题,如是外部控制,是外部行程开关的问题

网友E:
有可能这台变频器在出厂调试后调试人员忘了恢复出厂设定,你可以恢复出厂设定看下

网友F:
有可能是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