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三菱QnA系列PLC的吗?

楼主(2006-08-29):
三菱QnA系列PLC 性能如何?性价比?
三菱的小Q系列吗?

网友A:
去网上下一些三菱PLC的样本吧,里内有一些参数的说明,但没有价格,先问一下,你是做控制还是其它,如果是做控制的话,还是着手熟悉一点的PLC,因为每个系例的PLC都有些区别.

网友B:
先看看硬件手册,按你的要求来选呗,QnA好象已经进入不生产的行列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