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9):
我用两个cpm2a(plc)做无通信协议的rs-232c通信的实验。
将一段数据写入一个plc的LR0-LR9 ,然后用txd指令不间断发送出
另一个用rxd指令接收并写入这个PLC的LR0-LR9 ,现在发现其实并没有写入,那么我错在哪里呢???
哪位大哥大姐帮分析下,如果可以,给个程序的例子和设置???
非常感谢了,我刚开始学习这个,希望各位帮帮小弟。。

网友A:
不知道你怎么写的程序,能不能发上来看看?
首先确定接线有没有问题
2-3
3-2
9-9
任意侧4,5短接

楼主:
这是发
这是收
都全了,除了加end语句。
不会写助记符语句,寒。。。。

楼主:
线是我自己做的,我记得把2,3反接了,9对接了。但是没有在某侧4,5短接,这有影响么??我的线在1对1链接中用得很好啊??

网友A:
4,5必须短接的,无协议需要外部有发送请求的。
TXD,RXD指令的条件是什么?他们都是有发送条件的,不能简单的用常ON点。
别问我条件是什么,去查手册

楼主:
斑竹大哥,我真是恳求你了,说清楚点好么,给个简单的例子??
我是学机械的,突然来搞这个,不是很明白阿。

楼主:
我把一侧4.5短接了,发送条件该为AR0805,接受条件改为AR0806 。还是不行啊??

楼主:
谁给一个无通信协议的程序嘛,一个plc不断发,一个plc不断接收的。。。
万分感谢了。!!!
唉,都弄了2,3天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