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9):
请问各位大虾,交流电全波整流后的直流电压是升高还是下降,
比100V的正弦交流电经全波整流后,直流平均电压是多少,有效值是多少?谢谢!
如果是半波整流又会怎样?

网友A:
我想是升高吧!现在的开关电源都是这样的。220V交流整后就变300左右了。大家说呢?

网友B:
全波:空载电压为交流电压的更号2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全波:空载电压为交流电压的更号2倍
加滤波电容的情况下是这样.

网友D:
电阻性负载时0.9倍;有电容滤波时空载时根号2倍;有滤波有负载介于前面两者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