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9):
RS485转换器的通讯距离有多远

网友A:
RS485转换器的通讯距离可达1200米,更远加中继器。

网友B:
产品,设置参数,现场环境有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RS485转换器的通讯距离可达1200米,更远加中继器。

网友D:
RS485根环境和电缆有关,
愿和大家一起,共谋发展

网友E(2006-10-16):
到底可以加多远?

网友D:
如果电缆没有电阻,可以拉到月球上去
愿和大家一起,共谋发展

网友E(2006-11-22):
谢谢大家,,要是真的可以到月球,,多好啊!!!~~~~~

网友F:
如果没干拢800米都没问题,
现场环境差300百米都不稳定,
1200米就不办了,未用过,也不好试,
线路长了雷电干拢,我公司雷电干拢引起损的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