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9):
我在做一个实验,要用EM235输出电压信号。

请问如何才能输出模拟的电压信号啊,急啊,在线等答案!!

网友A:
在输出端 接一个精密电阻250欧姆的 就可以在它的两端得到 1---5伏的电压信号了!!

楼主:
哦,谢谢。可以了,直接输出一个-3200~3200之间的数到AQW0也行呢,呵呵

网友B:
紧急求助(有关模拟量扩展模块EM235)
我是菜鸟!怎样在此模块上使用PID,如果用向导生成的PID怎么与主程序结合?
  谁有范例供参考啊。。。?在此谢了!

网友C:
你查看张万忠编写的电器与PLC控制技术,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