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9):
1000米连续检测绝对位移传感器
静磁栅长量程位移传感器
静磁栅长量程位移传感器广泛使用在沿固定轨道运行的设备上,量程可达千米以上,分辨率1毫米,绝对编码。
成套静磁栅长量程位移传感器有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沿运动轨道铺设的磁栅源编码杆(或静磁栅编码导轨),一部分是静磁栅位移传感器。
其中磁栅源编码杆一般为长方形截面不锈钢管,运行行程有多长,磁栅源编码杆就要铺设多长,磁栅源编码杆无需电力供应。
静磁栅位移传感器内藏精密磁敏线性阵列和计算机系统,它有如“磁栅源摄像机”一样读取磁栅源编码杆中的细微位置信息,以标准数字信息格式输出,所需电能十分微小。
绝对编码相对于增量编码而言,增量编码靠脉冲计数完成位移量计量,一旦停电,要回到基准点重新计数;绝对编码则不同,停电以后无论滑行多长距离,或者在没有电能的情况下令移动装置任意运行,只要来电,传感器就可以正确反映当前的位置,这是绝对编码的最大优势。
静磁栅长量程位移传感器绝对编码以米为单位,不同的米段上编排有反映不同米段数值的米段编码磁源。例如,使用8位米段磁栅源编码,可以测量256米,行程再长,增加米段编码磁源即可。至于检测1米以内的毫米数值,则是借用游标卡尺差分刻度测微的方法进行解析,十分准确可靠。
以往,长行程检测广泛使用旋转编码器,旋转编码器输出数值需经换算才能与正确位置相对应,比较繁琐。更重要的是,旋转编码器与移动机构的轮轴相连接,轮轴相对轨道的滑移会造成位移检测的误差越来越大。
静磁栅位移传感器与运动机构相连接,保持一定的间隙沿静止铺设的磁栅源编码杆运动,任何时候都真实反映位置的变化,完全避免了车轮打滑造成的误差。
静磁栅长量程位移传感器根据运动机构偏摆和上下波动状况推荐两种不同的安装形式。当垂直于运动方向的水平偏摆或上下波动不大时,可选择简单的悬浮安装形式;当垂直于运动方向的水平偏摆大于±10mm或上下波动大于±10mm时,又可选择带滚轮组件结构的静磁栅位移传感器,通过架设静磁栅编码导轨使得传感间隙得以有效控制(厂方提供架空导轨方案示意图)。选型静磁栅长量程位移传感器时,生产厂方会在安装条件方面与使用方进行细致交流。
请进入武汉莹佳科技公司网站www.whyjkj.com 电话:027-86544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