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9):
我现在做一个PLC通信程序,用VB做的,使用MSCOMM控件,现在遇到一个难题,如何才知道与PLC通信的实时状态。
如超时,出错,通信失败等,但又不能妨碍数据的快速读取,请高手指点,,,
急盼高人相助。
   初学者在此先谢过

楼主:
ONCOMm
但假如与PLC的连接线出现故障或者是断线,根本就不会触发MSCOMM_ONCOM事件.
怎样实时盼定呢?
   求大侠们帮帮小弟!

楼主:
还有没有其它高招呀,这个我试过,当有干扰时几个数据都重发就出问题了,因为我要发的数据很多,造成很多数据没有读上来呀............

网友A:
个人意见
引用 楼主:
但假如与PLC的连接线出现故障或者是断线,根本就不会触发MSCOMM_ONCOM事件.
怎样实时盼定呢?
    求大侠们帮帮小弟!

出现故障或者是断线,根本就不可能再正常工作了,所以我认为没有必要再考虑程序上的事了.

这时已经非得人工介入进行维修.

关于你数据的大量读取,建议使用多线程+缓冲区.

专门分一个线程去读数据,再放到缓冲区里.

这样,可以保证数据不丢失.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网友A:
个人意见
引用 楼主:
还有没有其它高招呀,这个我试过,当有干扰时几个数据都重发就出问题了,因为我要发的数据很多,造成很多数据没有读上来呀............

干扰你最好在硬件上解决.

线路干扰,加低通+高通,再对电源纹波好好控制,应该会降不少.

如果非得在软件上实现,那么就有你忙的啦!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