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9):
我使用欧姆龙PLC,编码器是渡边生产的,输出为5V,0V,A,A反,B,B反,现想将
编码器信号取回PLC,以控制电机,要加什么设备,如何加,
请各位指教。

网友A:
其时编码器的原理与U型光眼加感应盘的原理是一样的,只是它更精确和多了方向信号而已.
只要对其脉冲输出点高速记数就可以了,不过一般编码器转一圈在100个脉冲以上(视型号而定).
另外输入的方向信号对计数器置加减状态就可以了.

网友B:
同一楼上

网友C:
不懂 能详细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