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9):
俺只知道主要是滤波作用。请达人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A:
滤波作用。

网友B:
确切的说叫“低通滤波”。其作用是将整流电路的输出电压平波,将交流分量减小到最小。为后面的逆变器提供“纯直流电压”。以减小逆变器输出的交流电压波形失真

网友C:
长见识了

网友D:
兄弟电感是平波。电容是用来储能的,共用直流母线的电容用来储能

网友D:
电容是平波。共用直流母线的电容一般并联,用来储能和滤波

网友E:
可以提供容性无功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