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9):
我们公司一共装了四台这样设备,刚几个月一直正常,最近经常发生一伺服马达经常运转到极限,是感应问题还是马达问题?马达有三个感应,上限下限和原点感应.为什么四台设备都是同一位置同一马达呢?程序是不是有问题呢?请各位师傅说下好吗?

网友A:
是不是你们设置的位置参数太大,超过了极限位置啊?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但我不知道怎么调整呢?在哪调整呢?

网友B:
该设备有无触摸屏控制,如果有,正常情况下有修改运行位置的参数设置项目,如果参数不能修改,就是直接写进定位模块中了,可以调出PLC程序,有注释的最好,一目了然,如果没有注释,还得查一下AD75或QD75模块的用户手册,查出相对应的单元地址,然后修改(主要检查有TO语句的程序),最简单方法,看看超位是否很多,如果不多的话,把极限传感器位置移一下就能解决问题的.

楼主:
我明白了.谢谢各位!

网友C:
看看是否真的开启了极限检知Sensor。如果有,察看参数设定的是否合理(位置参数和加减速参数等);如果没有,就察看一下极限检知Sensor和其连接线时候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