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8-30):
一台工控机(安装有组太软件) 、两台西门子s7-200PLC(CPU226)、一台西门子TD200文本显示器,工控机和两台PLC通讯,TD200和其中一台PLC通讯,请教各位老师,
最佳的通讯连接方案?也可发到我的邮箱:hjz0013@yahoo.com.cn

 我是工控新手,希望各位老师们指点! 谢谢!

网友A:
四台机子全部联在RS485的网络上,工控机站地址为“0”,TD200的站地址为“1”,CPU的站地址分别为2、3。为此必须将所有通讯协议定为PPI或MPI协议。
还有一个办法,其中一台CPU选用226,然后将它的PORT1设置为自由口通讯,就可以用MODBUS协议和工控机通讯;PORT0还是设置为PPI,和另一台CPU、TD200通讯。

楼主:
非常感谢agitator898!!!

网友B:
我问下TP170A 和S7300的CPU314怎么样建立通讯啊

网友C:
楼上可以用MPI方式直接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