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30):
      请问各位大侠89s51的ram区域断电后RAM 的数据会丢吗?复位后不丢数据,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断电后数据不丢,又不用后备电源。谢谢各位!

网友A:
没办法,知道了也告诉我下

网友A:
要么加EEPROM的芯片

楼主:
谢谢各位了!请各位指点指点

网友B:
nvsram也可以,这个里面有自带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