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30):
    nyfuj ,不好意思,我当时语气不太好
   请版主你看一下我发过的帖子,理解一下我当时的心情,你也会原谅我的冲动的,我当时心情很郁闷啊,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84361
    正所谓“不打不相识”,从你给我发一个EMAI,看得出来你这人还挺够朋友的,以后我会多关注你那个版块的,有问题也愿意向你请教啊,

楼主:
也没啥大不了的, 我们两个人都打抱不平啊,不说这个了,言归正转吧,2楼这位兄台,你和各位大侠都来看一下这个东东:
唉呀,怎么贴不了“梯形图”啊,怎么搞的呀,5555555555555

网友A:
想在回复内容里贴图的话,必须点回复键才能贴图的

楼主:
[原创]请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梯形图,是不是有错误啊
这个是我在一个教材上看到的,我看不太懂,基至觉得它是不是写错了,(开头的提示跟梯形图我怎么看也对不上,看不明白!)你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啊,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网友B:
呵呵,误会,不要放在心上.
有空常来工控玩玩。

我的理解如下,请大侠们指正。

1,按下X0,M0自锁。
 (注意:这个自锁的停止是定时器T0,不同的是T0在里面,与一般的自锁电路并不一样,有兴趣理解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呵呵)

2,线圈M0得电,T0开始计时,
              同时,Y0有输出。

3,T0时间到,T0常闭点断开,线圈M0失电,

4,线圈M0失电,T0计时器复位。
         同时,Y0失电,无输出。(时间正好是T0的设定值,也就是完成了上面要求的任务.)

按:图上的线圈T0的地方应该有个设定值的,也许是因为可以任意设定,所以就没写吧.在实际编程时应该写出来,才能通过编译.

网友B:
不好意思,前天看的不够仔细.
如楼主所说的,是有点问题,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说:如果在设定时间TO之内,再次按一下X0,会没有反应.即所谓计数器丢数问题.
那位朋友有兴趣,完善它,我给他加精,呵呵

至于其它.应该还是我上面的分析

网友C(2006-10-07):
我的理解与5楼的意思差不多。就是利用定时器使电路停止。首先X000通电,同时M000自锁,线圈通电,这时在按X000应该是不会有任何反应,线圈通电的同时定时器开始定时,并且Y000有电输出,当定时时间到,T0闭合,M000断电,Y000无电输出。程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