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30):
我有一台IPF-----90B变频器,运行30分钟后就会保护,故障显示是输出缺项,但是经检查

网友A:
内容写不完别人怎么回复你?

网友B:
变频器之家
www.CA800.com.cn

没办法没有写完内容,可能当时停电了

网友C:
可能是驱动问题

网友D:
写完整点阿

网友E:
我有一台IPF-----90B变频器,运行30分钟后就会保护,故障显示是输出缺项,但是经检查......

“霍尔电流检测器没有问题”是吗?

   这种三垦变频器的毛病在主板上,需要通过隐含参数将其屏蔽,但以后该变频器将无输出缺相保护功能了。

   你厂变压器高频噪声的问题在于变频器的输入端产生谐波,影响变频器。老信先生所讲的是输出电抗器的作用,信工已指明。最好的办法是为变频器增加一台进线电抗器(即输入电抗器)。

网友C:
可能是驱动电路问题
能工作一段时间应该模块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