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请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梯形图,是不是有错误啊

楼主(2006-08-30):
这个是我在一个教材上看到的,我看不太懂,基至觉得它是不是写错了,(开头的提示跟梯形图我怎么看也对不上,看不明白!)你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A:
没问题啊

楼主:
我也看不懂啊,说说啊?

网友B:
应该没错啊

网友C:
对肯定是对。
意思: 点动X000,M000为1,并自保持,同时开通定时器T000记时,T000计时到,然后跳开M000,即M000以定时通断吸和;Y000吸合由M000吸合,Y000断开由M000和T000任何1个跳开。
其实可以直接把M000换Y000,可以去掉最后那行更直接,也好理解。既然M000受定时通段,Y000受M000控制,不需要再串T000的常闭来跳开Y000。
决大多PLC的输出软元件,放在输入触点位置上自动识别为输出软元件的辅助触点,所以把M000换成Y000更直观而且简单。

网友D:
不好意思,前天看的不够仔细.
如楼主所说的,是有点问题,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说:如果在设定时间TO之内,再次按一下X0,会没有反应.即所谓计数器丢数问题.
那位朋友有兴趣,完善它,我给他加精,呵呵
至于其它.应该还是我另一个帖子的分析

网友E:
搂主:
你有没有考虑时间继电器的性质呢

网友F:
那位可以告诉我在什么地方可以下载免费的三菱plc软件

网友F:
忘了写邮箱www.zhian0903@126.com

网友F:
那位可以告诉我在什么地方可以下载免费的三菱plc软件
zhian0903@126.com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搂主:
 你有没有考虑时间继电器的性质呢
能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那位可以告诉我在什么地方可以下载免费的三菱plc软件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84211
呵呵,这里面有.

网友G:
程序没有问题。

网友H:
第一行的M1000与第二行的X000交换,好理解

网友I:
没有错,另外从时序图上看,也没有要求锁存在输出时的输入信号。

网友J:
程序没有问题,不过稍微复杂了点,还有更简单的

网友K:
有一个地方是错误的.T0下面少了常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没有错,另外从时序图上看,也没有要求锁存在输出时的输入信号。
每按一次,就要有一个T0时间的输出,程序做不到,在Y0有输出时,按X0无作用。

网友L:
不错 点动触发俺常用的东西 百试不爽 ^_^

网友M:
回6楼t0一断开m0已就矢电此图只会有一个脉冲输出不像搂住所说?请教请教

网友N:
点动X000,M000为1,并自保持,同时开通定时器T000记时,T000计时到,然后跳开M000,即M000以定时通断吸和;Y000吸合由M000吸合,Y000断开由M000和T000任何1个跳开。

网友O:
对是对,不过得考虑xooo的时间长短,分析的时候要加进去的。

网友P(2006-11-29):
你们有没有搞错啊,这图错啦,M000怎么会自保持呢?大家有没有仔细看原图啊,图中并的是X000的常开点,不是M000的常开点啊.X000动作一下,M000就动作一下,T0也开始定时,但如果X000的信号消失,T0也就停止定时了.也就是说X000信号必须长为NO,否则T0就无法定时到我们设定的时间值.分析到Y000,X000从OFF---NO变化一次,Y000就接通一次(也就是点动了)           X000常为NO时,Y000也常为NO,直到T0定时时间到Y000才断开.

网友P:
哦,刚才再看了一下,我分析错了.M0可以自保持!!呵呵,各位,真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