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30):
请问各位大师  在水管道上进行焊接 水泵电机怎么会烧  电机没有接地

网友A:
说详细一点
水泵和焊接管道距离多远?

网友B:
电焊机的地线你接在哪里了?
是否搭在电机的机座部分?
这样会造成大电流通过电机轴承,形成拉弧烧毁电机轴承,再开水泵时,就会烧电机.

网友C:
肯定是搭在上面了
不然怎么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