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300的问题?

楼主(2006-08-30):
S7-300PLC如果没有授权,运行会出现哪些问题?

网友A:
PLC本身不要授权,编程软件如没授权则老提示你安装授权

网友B:
如果是使用的STEP7 V5.3的话  没有授权 根本就用不了!!

楼主:
我听说如果不将授权下载到300中,300的运行速度会越来越慢直到无法接受(就想死机一样),是不是有这种现象!

网友C:
300PLC的使用与授权没有关系,只有软件与授权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