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30):
摘要:可编程控制器(PLC)因其简单易用、可靠性好和维修方便等优点,在电梯控制领域应用极为广泛。本文以V80系列PLC为例,分别从电梯控制系统的构成及工作原理、系统PLC配置方案和软件设计等方面,详细阐述了PLC在电梯控制系统中应用。

一、 前言
  电梯控制系统主要由调速部分和逻辑控制部分构成。调速部分的性能对电梯运行时乘客的舒适感有着重要作用,目前,大多选用高性能的变频器,利用旋转编码器测量曳引电机转速,构成闭环矢量控制系统。通过对变频器参数的合理设置,不仅使电梯在运行超速和缺相等方面具备了保护功能,而且使电梯的起动、低速运行和停止更加平稳舒适。变频器自身的起动、停止和电机给定速度选择则都有逻辑控制部分完成,因此,逻辑控制部分是电梯安全可靠运行的关键。
  V80系列PLC以其可靠性高、运算速度快、产品成本低和电梯专用客制化服务等优点,已在多家电梯厂家中的电梯生产及改造中获得了应用。本文以一台4层4站的别墅电梯控制系统为例,阐述了V80系列PLC在电梯控制系统的设计思想和实现方案。

二、 电梯控制系统构成
  电梯控制系统主要由变频调速主回路、输入输出单元以及PLC单元构成,由如图1所示,用来完成对电梯曳引电机及开关门机的起动,加减速,停止,运行方向,楼层显示,层站召唤,轿箱内操作,安全保护等指令信号进行管理和控制功能。

  变频调速主回路由三相交流输入、变频调速驱动、曳引机和制动单元构成,变频器采用日本安川公司矢量控制电梯专用变频器616G5,其具有良好的低速运行特性,适合在电梯控制系统中应用。三相电源R、S、T经接线端子进入变频器为其主回路和控制回路供电,输出端U、V、W接电动机的快速绕组,外接制动单元减少了制动时间,加快制动过程。旋转编码器用来检测电梯的运行速度和运行方向,变频器将实际速度与变频器内部的给定速度相比较,从而调节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及电压,使电梯的实际速度跟随变频器内部的给定速度,达到调节电梯速度的目的。变频器输入信号为:上、下行方向指令,零速、爬行、低速、高速、检修速度等各种速度编码指令,复位和使能信号。变频器输出信号为:(1)变频器准备就绪信号,在变频器运转正常时,通知控制系统变频器可以正常运行;(2)运行中信号,通知PLC变频器正在正常输出;(3)零速信号,当电梯运行速度为零时,此信号输出有效并通知PLC完成抱闸、停车等动作;(4)故障信号,变频器出现故障时,此信号输出有效并通知PLC作出响应,给变频器断电。
  输入输出单元为PLC的I/O接口部分,主要由厅外呼叫、轿箱内选层、楼层及方向指示、开关门、井道内的上下平层、上下强迫换速开关、门锁、安全保护继电器、检修、消防、泊梯、称重等单元构成。输入单元为:(1)厅外呼叫单元,用来对各层站的厅外召唤信号进行登记、记忆和消除,而且兼有无司机状态的“本层厅外开门”功能,全集选方式的呼梯信号为2N-2个(N为层站数),下集选方式的呼梯信号为N个;(2)轿箱内选层单元,负责对预选楼层指令的登记、消除和指示,呼梯信号数为电梯停站层数N;(3)开关门按钮,输入PLC控制轿门的开闭(厅门也同时动作);(4)上下平层装置,用来保证电梯轿箱在各层停靠时准确平层,通常设置在轿顶,电梯轿箱上行接近预选层站时,上平层感应器限进入遮磁板,电梯仍继续慢速运行,当下平层感应器再进入遮磁板时,上行接触器线圈失电,制动器抱闸停车;(5)上下限强迫换速开关,用于保护电梯的高速运行安全,避免电梯出现冲顶或蹲底事故,当电梯到达上下端站时,装在轿厢边的上下限强迫换速开关打板,信号输入PLC,PLC发出换速信号强迫电梯减速运行到平层位置;(6)门锁装置(或轿门和厅门联锁保护装置),轿门闭合和各厅门闭合上锁是电梯正常起动运行的前提;(7)安全回路,通常包括轿内急停开关、轿顶内急停开关、安全钳开关、限速器断绳开关、限速器超速开关、底坑急停开关、相序保护继电器、上下限极限开关等;(8)检修、消防和泊梯,检修、消防和泊梯为电梯的三种运行方式,检修运行为电梯检修时的慢速运行方式,消防运行有消防返回基站和消防员专用两种运行状态,泊梯状态,消除内选和外呼信号,自动返回泊梯层、关门并断电;(9)称重单元,用来检测轿厢负荷,判断电梯处于欠载、满载或超载状态,然后输出数字信号给PLC,根据负载情况进行起动力矩补偿,使电梯运行平稳。输出单元为:(1)楼层及方向指示单元,包括电梯上下行方向指示灯、层楼指示灯以及报站钟等,目前的方向及层楼指示灯主要有七段码显示方式和点阵显示方式,本系统为七段码显示方式;(2)开关门单元,用于控制电梯的厅门和轿门的打开和关闭,在自动定向完成或电梯平稳停靠后,PLC给出相关指令,由变频门机完成开关门动作。
  PLC单元为电梯控制系统的核心部分,由PLC提供变频器的运行方向和速度指令,使变频器根据电梯需要的速度曲线调节运行方向和速度。通过PLC的合理编程,实现自动平层、自动开关门、自动掌握停站时间、内外呼信号的登记与消除、顺向截梯及自动换向等集选控制功能。

三、 PLC的I/O接口配置
  PLC选用德维森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的V80系列,PLC的输入输出点数可根据需要配置,并可根据用户的要求增加并联功能。以编制一台4层4站的电梯为例,先根据控制要求计算所需要的I/O接口点数,其中输入点数为32,输出点数为24。选用V80系列PLC的一个CPU单元M40DR和一个扩展单元E16DR来完成电梯控制系统的逻辑控制。
1、输入接口:
2、输出接口:
四、 工作过程
  电梯完成一个呼叫响应的步骤如下:
(1)电梯在检测到门厅或轿箱的召唤信号后将此楼层信号与轿箱所在楼层信号比较,通过选向模块进行运行选向。
(2)电梯开始起动,通过变频器驱动电机拖动轿箱运动。轿箱运动速度由低速转变为中速再转变为高速,并以高速运行至目标层。
(3)当电梯检测到目标层减速点后,电梯进入减速状态,由高速变为低速,并以低速运行至平层点停止。
(4)平层后,经过一定延时开门,直至碰到开门到位行程开关;再经过一定延时后关门,直到安全触板开关动作。

五、 结束语
  本文以德维森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生产的V80系列PLC为例,阐述了PLC在电梯控制系统中的应用,分别描述了电梯控制系统的构成及工作原理,并给出了PLC的I/O接口配置。
通过V80系列PLC在某型号电梯控制系统的现场应用,在广大电梯使用客户中获得了良好的评价,并得到了多家生产厂家对该系列PLC质量和性能的认可,该电梯控制系统只需要稍加改进即可应用于更高性能要求的电梯中。这一切都表明该系列PLC不仅可以满足电梯对高可靠性的实际需求,而且在控制水平和性能完全可以替代进口的同类产品,并将突破电梯领域应用到更为广泛的行业,未来前景将更为广阔。

公司定位:
成为被客户、雇员、竞争对手和供应商公认的最佳的、最有创新性的设计者、制造者和优质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商,每项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都将被装备制造业客户列为第一首选。
公司使命:
通过量身定做的综合自动化工业电子产品及相关解决方案改进客户的生产效率和灵活性,以提高用户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的竞争力。
公司远景:
提供一个可以让志同道合的员工不断成长的环境,通过向制造业用户提供创新技术、优质产品和服务,来提高用户的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并与用户一起在现在和未来的市场中共同成功;德维森将成为中国装备制造自动化的领导者。
公司宗旨
服务社会、创造价值。
质量方针
以一流设备、一流管理,专业科技制造的高品质产品和优质服务满足客户需求。
企业精神:坚忍、诚信、协作、创新
坚忍:发展自身潜能,克服各种障碍,逆境中出成果
诚信:以诚实赢得口碑,以信誉开拓市场
协作:团队协作、科研协作、用户协作
创新:理念创新、技术创新、服务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