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30):
请师傅指教主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线或引出线是根据主变容量怎样选择??谢谢!!

楼主:
请各位师傅指教啊!!

网友A:
零序磁通的大小决定于零序电流的大小,因此,有关规程规定Y,yn0接线变压器的二次中性线电流不可超过低压绕组额定电流的25%。中性线电流不超过该值时,中性点的位移电压约为相电压的5%左右,对三相电压的影响并不显著,基本上仍可视为对称的。
主变压器引出线是根据主变容量选择.
主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线可根据主变引出线的大于25%选择,通常选主变引出线的50%.
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等了一天,未见回帖,斗胆回答.不知对否?
欢迎大家充分发表意见!

楼主:
信老师先谢谢你,我在书上看过如果是三相四线供电,中性线的截面不应小于相线的50%.但我就不知道主变中性点接地线的截面选择。因为有一次我们公司有一主变1600KVA容量不较,更换一只2500KVA的主变,原来的中性点接地线是一条185平方的铜芯线,可更换2500KVA主变后供电局验收说接地线截面太小又并了一条120平方的铜芯线才过关哦!

网友A:
没有错呀!
你的容量增加了2500/1600=1.5625倍,
中性线也应该增加185*1.5625=289平方.
185+120=305平方>289平方.
90,120平方是标准选择,你说有没有104平方的电缆?

所以说120平方是标准选择!

楼主:
信老师你在线?你分析得没错!

楼主:
现在我们公司有的供电设备容量非常紧张,一只2000KVA的主变带的负荷已达3000A,主变输出的2*100*10铝母排经常出现接触不良很危险,4000安DW10断路器长期运行在3000KA的电流而非常发热!无功补偿已经是0.98.

网友A:
加强巡检,注意负荷变化,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保证供电!

楼主:
我已买了一个测温仪,时刻监视各接点及开关的温度!两台牛角扇帮散热主变!

网友A:
最好采用2.2KW的轴流风机,加大风量!效果比牛角扇要好.

楼主:
现在用牛角扇还行!

网友B:
配电网中性点灵活接地成套系统
产品研制:华北电力大学(北京)唐老师
010-87403177  010-82893504  okgod123@126.com  http://www.powersafe.cn
   综合解决配电网自动快速补偿、接地故障选线、接地故障定位、过电压抑制等难题,可广泛用于电力系统变电站、发电厂以及煤矿、钢铁、冶金、化工等大型厂矿企业的6kV、10kV、35kV供电系统的成套装置。

一、系统的主要功能
实时跟踪电网电容电流的变化,并根据预先设定的脱谐度,计算调容式消弧线圈补偿位置,以保证电网发生接地故障时快速补偿。
系统发生单相接地后,装置能自动查出故障线路,并注入可靠的特殊信号触发线路上的故障指示器实现故障定位。(可选)
强大的图文显示功能:以图文的方式显示时钟、装置运行状态、系统配置参数、故障回路发生接地的起始时间、结束时间以及系统产生的零序电压等实时数据等;
1000次以上故障信息记忆功能,装置失电后,信息不丢失。
完善的自检、自调试、报警功能。可区分接地故障与PT一次断线故障;可区分系统故障为线路接地还是母线接地。具有系统接地故障、装置故障及装置失电等报警功能。
中文菜单提示,通过软件选择RS422、485及232通讯接口,设定波特率及相应参数,对各种定值、参数可现场改写,并随机带有多种通讯规约。
二、系统的主要特点
快速响应:可在单相接地故障后立即动作(小于半个周波),极快地输出补偿电流从而有效地抑制相隔时间很短地连续多次地单相接地故障。
极佳的线性度:满足在中性点电压Un大范围变化的条件下都能精确补偿的要求从而确保高阻接地、弧光接地状态下仍然具有良好的消弧效果。
接地点残流可限制在2A以下,确保可靠熄弧。
一台系统控制器可以控制一或两台消弧线圈,两台消弧线圈之间可实现并联运行,控制器自动识别系统运行方式。
接地故障定位指示(可选配),现场人员轻松简单就可以找到故障点:当控制器识别故障为永久性接地故障时,启动注入信号发生器(可选配)注入安全可靠的特殊频率电流信号,触发线路上指示器动作。
安全、先进、可靠:控制器采取可靠的软、硬件设计和多重抗干扰措施,确保装置长时期可靠运不“死机”。中性点并接灵活接地电阻,运行时不会出现危险的串联谐振过电压。当发生接地故障时,有效地抑制弧光接地过电压的产生。
多种通讯接口,彩屏液晶图文显示,可将系统信息远传,满足变电站综合自动化需要。
三、系统主要技术指标
1技术参数
母线段数:1~4段
选线回路:1~24路
电容电流测量误差小于±2%;
残流<±2A;
脱谐度<10%;
消弧线圈分接开关档位位置、接地电阻器和母联投切状态显示误差0%。
选线原理:零序有功增量法、注入特殊信号法。
2测量精度
电压测量误差小于±2%;
电流测量误差小于±2%;
四、控制器绝缘与电磁兼容性能
介质强度:符合GB/T14598.3-1993标准之规定;
绝缘电阻:符合IEC60255-5:2000标准之规定;
冲击电压:符合GB/T14598.3-1993标准之规定;
脉冲群干扰:符合GB/T 14598.13-1998之规定(Ⅲ级);
静电放电干扰:符合GB/T 14598.14-1998 之规定(Ⅲ级);
快速瞬变干扰:符合GB/T 14598.10-1998之规定(Ⅳ级);
辐射电磁场干扰:符合GB/T 14598.9-1998之规定(Ⅲ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