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30):
使用西门子MM440变频器接一台0.55KW电动机,工频下,输出侧测得电流0.8A。而电源测测得为0.2A。在低频下,输出测为0.6A,输入测为0.13A,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正常!
由于功率因数的提高,变频器的输入电流小于输出电流.

网友B:
也有可能是你测的仪器有问题,变频器低频工作时的电流用一般数字电流表很难测准

网友C:
没有无功电流

网友D:
功率因数与变频器的转速有关,同时有影响它的电流啊!这是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