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抽空来看看!!!

楼主(2006-08-30):
大家好!我最近做了一个用PID调节器控制的酸灌温度的项目,配电器输出一路1-5V的电压用来控制调节阀的开度,另外还输出一路4--20mA 的信号到PLC,第一路没有问题,可到PLC的一路读到的数上溢出(32767)一共有七路这样的控制,只有一路有时能显示正常数据,有哪位能帮帮我,另外我的PLC模块上的接线应该怎样接呢?

网友A:
是用的S7-300PLC吧,把屏蔽处理好.

楼主:
朋友!我们模块装在扩展的ET200中。通过现场总线和S7400通讯,我们从配电器的线到PLC的线用的的普通电线!是不是这个原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