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30):
我有一台变频器工作时干扰其他设备的单片机控制器,请问那位老师知道变频器谐波干扰LC滤波器的制作方法?请赐教,谢谢!回帖或邮箱:LHR56496@163.COM

网友A:
看看网站上电磁兼容性的做法吧,单片机的敏感度那么高,只用LC滤波可能不够

网友B:
对各线路进行强弱电分离!并加LC滤波器,效果可能会好点!

网友C:
单片机属弱电、变频器属强电,采用了逆变斩波技术,易受电磁干扰,建议采用光电技术进行隔离,效果很好。

网友D:
同意上面的说法

网友E(2006-09-29):
引用 网友B:
对各线路进行强弱电分离!并加LC滤波器,效果可能会好点!

网友F:
不要合用一路电源,为最佳方案

网友G:
打个比方,一个人跟人家打架,要具备两方面。1)硬件:身体健壮,能承受重力打击。2)软件:脑子聪明,也就是在人家出手打到你之前,就已知道用很好的方式避开,或者在对方想要打你之前就已说服对方,使对方取消了打你的念头了。
请问:身体最怎么棒,能承受人家的铁管打击吗?
单片机也这样,你把干扰的各种因素都考虑进去了,编程时就来个:“有招拆招最重要”。比如内存数据的三份以上的沉余记录比较。程序跑飞后的正确引导地址,等等。到做到软件的抗干扰都做到了,那还有什么可干扰的?除非:1):外界的干扰太强了,以至于把放程序的ROM都毁了,需重烧程序了,或者直接把单片机击穿了,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