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6-08-30):
请教一个问题!!三极管的输出是不是只和基极电流有关!!比如说基极电流为1  集射回路电源为5 或10  输出电流不变!!请赐教!!谢谢!

网友A:
在放大区,基极电流和集电极电流有近似固定的比例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放大区,基极电流和集电极电流有近似固定的比例关系.